[维修求助]
ipad5 A1474 前后摄像头打开都是黑色,不显示图像,但是可以点击

楼主(2023-03-26):
这种是只接换摄像头吗,感觉不应该两个都打不开啊

网友A:
单独接其中一个,看看能不能打开。不行看看相机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独接其中一个,看看能不能打开。不行看看相机供电

单独试了都不行,看来可能是供电问题

网友:
其中一个坏了

网友:
有可能是摄像头2.9V供电问题,2.9V是前后摄像头公用的,可以尝试从硬盘借电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