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321开机进自动进纸,然后提示卡纸1打开/关闭机盖。这种情况是什么问题请大师指点

楼主(2023-03-26):
(图片)

网友A:
这要看卡纸在哪个地方

网友B:
打印机里要是没纸,就是纸道里的进纸传感器被挡住了

网友C:
这故障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卡纸在哪个地方

没有纸卡在机器里面,但是打印机就是提示卡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印机里要是没纸,就是纸道里的进纸传感器被挡住了

进纸传感器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故障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那你倒是说大师

网友:
进纸分离离合器,通病,

网友D:
卡纸2是定影传感器 看看定影传感器摆臂位置是否正确 配件自身是否完好 还有经常见到缺弹簧的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卡纸2是定影传感器 看看定影传感器摆臂位置是否正确 配件自身是否完好 还有经常见到缺弹簧的断的

传感器和弹簧都正常

网友:
离合器0000000

网友:
见过卡纸的,没见过这么难整的。
那就把打印机拆了,用无尘布把纸道,传感器擦干净,缺油的地方加点硅油。同时看一下有没有异常的地方。

网友:
已解决,高压板

网友:
谢谢分享,高压板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