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竟然回复说没bios!技术支持太烂!

楼主(2023-03-26):
一体机b320i,原处理器是G530,32nm。换e3 1225 v2(好的)点不亮,需要支持22nm的bios
BIOS EOKT13AUS / 制造日期:2012年12月11日
联想不能只贴牌捞完就跑路不管啊!

网友:
估计是联想认为用户有非法改装的(升级),所以不支持

网友A:
给你bios,你不换新机器,他们怎么继续捞

网友:
品牌机不可能给考虑这么多,它只保证它所使用的配置运行稳定,,不然怎么会有些内存在品牌机上蓝屏呢

网友:
正常  人家只管出厂状态  , 就跟苹果一体机有的带S   不带S的都不能用 , 厂家才不会管你这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bios,你不换新机器,他们怎么继续捞

换也不会考虑烂想!

网友B:
先备份好BIOS,然后下载支持IVB的BIOS啊,记忆中启天7100新BIOS是支持IVB处理器,如果没有支持E3,自己添加微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备份好BIOS,然后下载支持IVB的BIOS啊,记忆中启天7100新BIOS是支持IVB处理器,如果没有支持E3,自己添加微码

好好看标题,没最新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好看标题,没最新bios

没有最新就不会用相近机型吗?只要主板结构大致一样,BIOS可能通用。我建议你先把BIOS备份出来,用最新版UBU查看,显卡BIOS部分如果有IVB字眼,说明是只缺微码(这种最容易搞)。如果没有的话,建议话十几块买个编程器来慢慢试,因为刷错还能后悔刷回原来BIOS。我那黑潮BI-810 H61的就是刷了昂达P61S魔固版才能上IVB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最新就不会用相近机型吗?只要主板结构大致一样,BIOS可能通用。我建议你先把BIOS备份出来,用最新版UBU查看,显卡BIOS部分如果有IVB字眼,说明是只缺微码(这种最容易搞)。如果没有的话,建议话十几块买个编程器来慢慢试,因为刷错还能后悔刷回原来BIOS。我那黑潮BI-810 H61的就是刷了昂达P61S魔固版才能上IVB

嗯呐。。。。。

网友:
所以还是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