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载cpu焊接会翘起来

楼主(2023-03-26):
这机是二修不认盘有时候黑屏,拆机发现cpu有些锡球都没焊好于是拆出来重植,上bga拆的时发现cpu变形了但是去锡拖平又觉得是平整的,其实像这种长条板载cpu,我以前换二代三代a1465短一点的cpu老是碰到没焊好总有一边会翘起来(焊接大一点的显卡芯片更会是这样),是我的bga问题吗。  大家换这种cpu有什么好的方法,这个是8代的cpu长度更长更不好焊接了。

网友:
我遇到CPU问题就基本不修了

网友:
买风嘴,然后用0.45的珠子,不要用0.4的。焊膏弄多一点点,上BGA的时候,珠子融化跟板子接触后会变回来,只要不是翘的太狠,基本都没事,我干了一大推4代到11代的U都有,变形的很少

网友:
焊多几次就很难焊好了

网友A:
bga夹具不要受力,受力加热肯定变形了

网友:
多焊接几次,这种是加热的时候有一边受了力

网友:
可以反向加热把它弯回去。

网友:
底部加热不均匀

网友:
锡珠小,找大一点的

网友B:
你Bga 机器太差! 我的干cpu 没有任何压力 直接秒

网友:
压硬币试试

网友:
可以试试我的方法,拆下CPU,脱平焊盘,然后BGA机夹住主板调整的尽量平,230度加热,比较薄的主板此时会变形,你开始手工调整,比如压或者顶,不好顶的话主板反过来加热。压的差不多了,此时停止加热,直到冷却松手。放上cpu看下,如果基本平整,找个加热台放上主板130-260度看主板,CPU球用183,直接风枪360度120风来回吹。

网友:
你这个估计是主板变形了

网友:
我之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板子下面鼓包了,加热的时候鼓包的严重,冷却的时候,包就小很多,而且这个包,正好就在CPU下面

网友C:
上BGA低温多烤下,然后在加热免得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bga夹具不要受力,受力加热肯定变形了

就是不要夹具拉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BGA低温多烤下,然后在加热免得变形

没有烤箱,以后先用bga100度预热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Bga 机器太差! 我的干cpu 没有任何压力 直接秒

11年买的bga,现在用什么型号好一点。

网友:
主板变形,搞平就可以了,

网友:
在翘起来的地方放个电感或者硬币,

网友:
只要你用的0.45的珠子还翘.那基本上就是板子和芯片问题 板子平整不平整看得出来。芯片哪边翘 轻轻掰一下 很多翘的都被我掰正了

网友:
会员1336700银牌维客
大佬确实是专家,厉害

网友:
很难焊上了 看到这种板子基本就放弃了

网友:
买风嘴上下一起 珠子大一点

网友:
这风嘴迅维有卖的

网友:
现在主板薄 加热容易变形 所以桥就容易撬起来

网友:
BGA温度控制也很重要。U板层太薄。温度不要过高。

网友:
这CPU不知焊了多少回了,分析是主板变形加上风嘴不对

网友:
板底不平吧?

网友:
学习学习大佬的操作

网友:
我也焊不好,一个8代小新,使用各种手法也搞不定

网友D:
bga的问题,什么bga台
简单任务
迅维360 11年买的,也用了十来年了。
详情

网友:
一面 加热温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bga的问题,什么bga台
迅维360 11年买的,也用了十来年了。

网友:
加热后就复原了

网友:
还是工具重要,要先烤一下。再上bga成功高一些。

网友:
这是啥吧上部温度有点高了CPU也是薄点就操作不好时间再长点就变形了

网友:
现在到底搞CPU的老板们多不多我不搞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