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教荣耀50不充电问题

楼主(2023-03-26):
荣耀50不充电,从尾插量到充电芯片,到pmid到电感降压都有电,充电芯片输出主供电也有电压,就是最后出到电池的那一路没有电,换过充电芯片了还是这个问题,看走线图上充电芯片有三条线连到那个电容。请教一下大神,还有什么地方可能出问题的啊。

白线圈起来的地方死活没有电!

网友:
不用回了各位,我真是太蠢了,新手就是新手,之前居然不知道这路电要接电池才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