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7290AGQUF维修笔记

楼主(2023-03-26):
笔记本型号:v310-15isk/14isk:
故障现象:无待机
查3V芯片:PU3002_RT7290AGQUF(内存槽下边),PL3002短路是CPU挂了,换CPU;芯片第三脚VBYP短路为EC挂了。换EC。如果CPU挂并且待机3V\5V\1V正常在不接电池的情况下电流不超过1A并且风扇会狂转。

网友A:
CPU 挂,EC同时坏的情况少见,一般是雷击

网友:
设计师这样设计,意思就是以后大家不要修机了

网友:
CPU EC同时坏的情况少见,一般是雷击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挂,EC同时坏的情况少见,一般是雷击

你说会不会有其他情况这两个一起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