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机请求大佬帮助

楼主(2023-03-26):
用3V去烧机,稳压电源显示只有0.2A的电流。
实习兵请求大佬帮助

网友:
这个时候就用手去摸主板哪边热的,故障就很好的找出来了。试一下吧。

网友A:
肯定有地方发热的,要不然电流不会这么小的呢

网友B:
有条件了最好上热像仪,对付微短的烧鸡无效果了……

网友C:
短路,0.2A,一定有发热的地方。手摸不出来,就用嘴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条件了最好上热像仪,对付微短的烧鸡无效果了……

CPU周围有五六个电感短路,这是微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有地方发热的,要不然电流不会这么小的呢

真没摸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路,0.2A,一定有发热的地方。手摸不出来,就用嘴贴!!!

我刚用脸贴上去,没发现有发热的地方:kuqi:

网友D:
什么供电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供电短路了?

这个板子是双5V供电,第一个正常,第二个有短路(靠近电容的一端)。20V待机电压存在

网友E:
首先你是公共点短路还是什么地方短路,公共点3V才0.2 不是大短把

网友:
热成像仪。。。。

网友:
上松香上松香

网友:
引用 网友E:
首先你是公共点短路还是什么地方短路,公共点3V才0.2 不是大短把

有一个疑问,在板子上能测到20V电压,这是说明升压完成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