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Surface Pro5 1807 M1011229-019

楼主(2023-03-26):
电流跑至0.6  大概亮屏3秒左右掉电 亮屏出logo然后掉电关机,再开还是这样。刷BIOS好
合成的即可解决  1807 M1011229-019       刷1796 M1007506-015的也能好但是触摸不能用。

Surface Pro5 1807 M1011229-019.bin

网友:
谢谢分享,修这种机器拆屏老担心了

网友A:
刷了会不会有彩虹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会不会有彩虹条

不会出现彩虹条

网友B(2023-10-01):
这个是原机的吗?我有一台刚升了16g内存,加电阻要拆屏蔽罩,识别电阻已改,等刷blos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原机的吗?我有一台刚升了16g内存,加电阻要拆屏蔽罩,识别电阻已改,等刷blos

我的就是没有bios又改回4g内存,只升级了硬盘

网友(2023-12-09):
引用 网友B:
我的就是没有bios又改回4g内存,只升级了硬盘

老哥 后面搞到bios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