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5700xt显卡 开机卡B2

楼主(2023-03-26):
因为手头测试软件没法跑5700xt,索性把显存全部更换依旧卡B2,核心也换了有两颗依旧是卡B2,bios有片选,复位时钟阻值正常,全板供电正常 还能是啥问题??

网友A:
供电复位时钟都正常,BIOS有片选,那只能查数据了呗!显存暂时不用考虑,就算没有显存,也不会卡B2。查PCI-e总线,耦合电容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复位时钟都正常,BIOS有片选,那只能查数据了呗!显存暂时不用考虑,就算没有显存,也不会卡B2。查PCI- ...

金手指的值和耦合一开始就查过了 我还是一颗一颗对着好的显卡量的 啥问题都没有。。。

网友:
修显卡不是测供电,刷程序 BGA吗

网友B:
我遇到过一个5700xt案例,刷错BIOS卡B2的,最后是刷的017.001.000.049.000000这个BIOS,有时候BIOS不对,软件也是扫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一个5700xt案例,刷错BIOS卡B2的,最后是刷的017.001.000.049.000000这个BIOS,有时候BIOS不对,软 ...

有没有什么方便用的BIOS,我用华硕047和049的都是软件跑不了

网友:
网站上不是有很多版本的BIOS嘛,用命令刷,又不用拆芯片!

网友(2023-06-04):
引用 网友A:
供电复位时钟都正常,BIOS有片选,那只能查数据了呗!显存暂时不用考虑,就算没有显存,也不会卡B2。查PCI-e总线,耦合电容啥的。

为啥不会是显存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