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F B350M-PLUS GAMING能触发 不显示

楼主(2023-03-26):
    能触发 风扇也转 就是不显示  这个PQ3002的123脚对地蜂鸣,是1.05v的  是不是南桥挂了 ,我是不是只能南桥吹掉 再测试 哪里短路了

网友:
我应该先从小的 一端接地的拆

网友:
对呀 蜂鸣也不一定是短路呀

网友:
我什么都没卸,通电测量一下那几个点位1.037v  是不是有点低

网友:
显卡和显示输出接口的零件检测过了吗

网友:
桥集成在cpu里面了,建议你先把这个换掉

网友:
1.05几十对地值

网友:
对地阻值多大?

网友:
外围不漏电,就是桥了

网友:
这不妥妥当我们是猴吗

网友:
这个简单,插上电,用热成像仪,一看就知道哪里有问题了,

网友:
对地蜂鸣,不一定是桥的事

网友:
供电下管123脚就是接地的,正常不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