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又是一个什么IC,还忘大神赐教

楼主(2023-03-26):
这个三脚是个IC,但是查不到丝印型号,有见的朋友吗?能告知一下吗?

网友:
看到这些丝印,头就大。没有图纸很难猜。

网友:
测一下是不是MOS管,不像IC呀

网友:
看标注是“U8”,所以应该不是三极管、mos管

网友:
看图片电路,倒像是三端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