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401A笔记本电脑键盘紊乱 求助

楼主(2023-03-26):
华硕F401A笔记本电脑键盘紊乱,按退格键出来数字 2,按删除键出来c,按N 出来空格,按0出来n,按qwer这附近的不出来字符,总之  全乱了,我换了全新EC,还是这个现象,全新键盘也换过两个了,依然是这个现象。请高手们指导,感谢。

网友:
不是EC问题的话可以考虑刷个bios试试,EC如果不是自带程序的话需要bios来配置引脚

网友:
突然想起来了   ,最开始刷过BIOS
刷完了 没管用 后来  就换键盘  换EC

网友:
先把原来的都还原,刷回原BIOS。再换EC和键盘。

网友:
恩  感谢  如果刷原厂的BIOS可以吗

网友:
看看键盘接口的电压,有没有不一样漏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