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气体焊烟可以用风扇抽到室外,如果室外刮风怎么办?

楼主(2023-03-26):
室内气体焊烟可以用风扇抽到室外,如果室外刮风怎么办?
我想在家搞个工作室,把拆焊清洗的工作台,放到房间的窗户旁,然后在窗户装一个对外吹的大风扇,目的是把洗板水、焊烟这些有毒的东西抽吹到窗户外面,但是我昨晚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我们住在楼上,一般都有风,如果风是对着我的窗户吹进来的,我的风扇不就白装了吗?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此类问题吗,有人说在室外搞拆焊,可是我不具备这个条件,但是了解洗板水、工业酒精、焊烟这些长期弄是有毒的。

我可不可以这样,把窗户都关紧,然后风扇从室内抽取的空气,用管子导出到室外后,管子竖着朝上排出,这样就不怎么会受风向的影响了,可行不?

网友A:
方法可以,但是烟冲帽要做好(加固好还要防风雨雪天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法可以,但是烟冲帽要做好(加固好还要防风雨雪天气)。

您有类似的装置吗

网友A:
烟冲帽就是一截横管,两头各装一个单向阀(从里面往外排烟可以打开,不用时就是关闭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烟冲帽就是一截横管,两头各装一个单向阀(从里面往外排烟可以打开,不用时就是关闭状态)。

用什么样的抽风机呢?有推荐的吗,适合我们焊接 清洗用的

网友C:
直接搞个烟雾净化器

网友:
排烟管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样的抽风机呢?有推荐的吗,适合我们焊接 清洗用的

直接抽风排到室外,我看有那种专业的通风柜,但是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搞个烟雾净化器

净化器,只是室内迫不得已才用的,效果不好,洗板水的挥发物过滤不了,最好还是直接抽风排到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