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510 版号 LA-L241P 锁频求救

楼主(2023-03-26):
如题 此机器是摔坏的机器,拿到机器时候不触发  测量无公共点电压测量到充电芯片没产生第8脚5.2V的稳压电压,测量到无输出24脚ACOK  和第7脚ASGATE_CHG,  测量16脚2.2V 17脚18.9V 然后更换95522AH后产生第7脚ASGATE_CHG公共点也有供电  但是第24脚ACOK还是为低电平 , 检查发现是ec拉低了EC为MEC1515-NB  跟换后正常开机但是插入电池后就锁频  0.19不动 机器很卡 ,看论坛说查PROCHOT   发现确实是低电平然后就把在、此信号相关的管子都拆了保证PROCHOT此信号去CPU正常 1.05v后 接上电池开机发现频率只上升了一点到0.4   不接电池完全OK 已经刷过bios  又换了充电芯片还是不行机器应该是可以充电现在电池都显示百分之百了,检查了电池的总线正常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充电芯片再开机的时候会输出一下PROCHOT  然后过一会就被拉低  ,求救求救求救   ,大家一起来研究一下这个充电芯片  。

网友:
中间针信号查下

网友:
看看那个限号被谁拉低了

网友:
上次遇见个HP的机器  也是锁屏,十代U没有图,最后也放生了,没有搞定

网友A:
充电芯片AClim   那电池限流阈值看看电压正不正常,看看2电阻变大变小

网友:
ps_id chân kim của máy tính xách tay del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芯片AClim   那电池限流阈值看看电压正不正常,看看2电阻变大变小

大佬你好,我刚刚测量了 充电芯片第八脚产生的5.22v 然后经过200k的电阻去到充电芯片的20脚然后又接一个电阻接地75k 分压计算的电压为1.42  实际也为1.42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就只有使用电池或者插上电池才会导致降频PS_也会导致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s_id chan kim của máy tính xách tay dell

Chỉ sử dụng pin hoặc cắm pin sẽ làm giảm tần số PS_ID cũng sẽ gay ra mã sự cố này

网友:
这问题麻烦的很

网友:
可以看看PSID与PS_ID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B:
已解决谢谢大家  因为是不管什么时候插上电池就锁频拔了电池就降频延迟都没有,所以就开始尝试断开电池产生的ldo3.3  结果一样断开总线也一样最后检查到了电池电流检测引脚有问题中间一个电阻变得有几十k了 然后换了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解决谢谢大家  因为是不管什么时候插上电池就锁频拔了电池就降频延迟都没有,所以就开始尝试断开电池产生 ...

光电池锁频 查到这里思路确实没问题   恭喜楼主成功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解决谢谢大家  因为是不管什么时候插上电池就锁频拔了电池就降频延迟都没有,所以就开始尝试断开电池产生 ...

之前修过一台小米不通电修好了也被锁频,最后没搞定。你的是电池接口到充电芯片的检流电阻吗。还是ps_id这个信号

网友:
路过学习了,我也有一个锁频的,还没搞定

网友:
这就是麻烦啊维修碰见摔的机器也头疼啊

网友:
等于装电池电脑很卡用充电器一切正常呗!

网友:
路过学习了,用电池锁频,就重点查电池检查电路

网友D:
摔坏的机器   电阻咋还变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摔坏的机器   电阻咋还变大了

充电芯片坏了  可能犯病导致的
EC也烧坏了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hỉ sử dụng pin hoặc cắm pin sẽ làm giảm tần s&#7 ...

兄弟说的啥,有人翻译一下么

网友E:
遇到过锁频的,戴尔的小口带针,中间那跟针电压不对,会锁频。

网友:
引用 网友E:
遇到过锁频的,戴尔的小口带针,中间那跟针电压不对,会锁频。

那种不对的话会报错的 说你接入的适配器功率不对不是吗

网友(2023-06-09):
你好 MEC1515-NB  这个芯片带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