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 6pin供电短路问题 求教

楼主(2023-03-26):
  6pin短路    原因 上管mos管击穿   重新换上一个之后   阻值正常   上机通电  又炸了  咋回事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的, 看看这个MOS管控制级 连的主控还是协控, 把他一起换了就完美解决了

网友:
看他附近的8角或者小芯片有没有,找到拆了

网友:
还有其他地方

网友:
看控制信号的阻值,以及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