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龙M7笔记本能开机但无法亮屏

楼主(2023-03-26):
求助,笔记本能开机但无法亮屏,键盘灯亮
貌似除了显示器不亮以外一切正常

鲁大师硬件检测里【显示器信息为空】,但有显卡
我能看到是因为电脑上装了远程软件,远程操作
外接显示器无效
打显卡驱动貌似无效,打不上好像

2023 0327 11:02更新
好像是显卡坏了 显存识别不对

网友:
卸载 你最近更新的程序,比如微软的累积 KB5023706, KB4023057等

网友:
卸载你最近更新的累积程序,比如KB5023706   KB4023057 如何卸载:按住WIN+I  在出来的画面右上角 WINDOWS更新---然后左侧的更新历史记录---就可以看到你更新的程序---点左侧的下部分找到卸载更新按钮 ---就可以卸载你最近的更新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A:
这个机器显卡独连的,远程共享不需要显卡,修显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显卡独连的,远程共享不需要显卡,修显卡吧

但是在硬件里显卡是正常识别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显卡独连的,远程共享不需要显卡,修显卡吧

好像真如你所说,显卡坏了,硬件信息里的显存只显示1M

网友:
看看屏或者屏显

网友:
外接显示器试试 如果外接没事就是屏坏或者屏线坏

网友:
有没有成功修复的案例呢,这样

网友:
2023年3月31日 14:03 送修,已经修好了,花了900大洋,好像是显存和核心烧坏了,电路好像也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