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拯救者Y7000P不触发故障维修

楼主(2023-03-27):
联想拯救者Y7000P按开机键没反应故障维修

收到一台开不了机的二修联想拯救者Y7000P,刷过BIOS故障依旧,再换EC后故障能修复吗?具体维修过程如下:

      【机器型号】联想拯救者Y7000P

      【故障现象】不触发

      【维修过程】同行送修一台联想拯救者Y7000P的单板,故障现象为不触发,同行说动过桥和网卡。

       接到主板后仔细观察之前的维修痕迹,发现CPU和显卡也重做过,就先去跟同行沟通,同行同意我们再继续修。

联想拯救者Y7000P不开机 图1

      先打一下主板上各大电感的阻值,没有量到明显短路的地方后再上电,用稳压电源开机发现待机电流0.0028,按下开机键不触发,测量EC工作条件正常,开机键电压正常,按下开机键开机键电压有变化,PWRBTN没反应,刷过BIOS故障依旧,那我们直接换EC。

联想电脑Y7000P不触发故障维修 图2

      买了个新的EC换上,电流可以上到1A多,查时序后发现CPU供电和平台复位都有了,时序也出完了,不过没有读内存和集显供电没出过,那我就只能换CPU了,跟同行报价后他同意维修。

联想拯救者Y7000P开不了机的故障维修 图3

      订了新的CPU重新植锡装回,确定没有短路后上电测试,发现电流可以跑到3-4A,游戏本电流大很正常,接键盘发现大小写可以切换,直接装机接外屏,联想logo亮起,成功进入系统。

Y7000P不触发 图4

Y7000P不触发 图5

      【维修结果】由于没有外配测试不了功能,跟同行沟通只负责开机后测试没问题发回,故障完美修复,维修到此结束。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会员305487100鑫豆2026-1-28 10:11
 会员822558100鑫豆2026-1-24 12:00
 会员485881100鑫豆2026-1-21 00:58
 会员205096100鑫豆2026-1-3 11:42
 会员287233100鑫豆2025-12-30 10:33

网友A:
你报同行一千多、同行再报客户、还修吗?

网友:
只要客户出得起钱,买台新的拆配件给他换都可以

网友:
换cpu至今还没有成功过,不敢换了

网友B:
要是这样的直接换版了不废这些事情了万一不行亏了

网友:
换CPU是不是成本太高了  不是很划算了

网友:
裸板修是不是很麻烦呀也别是同行的机器各种问题都会问你咋回事

网友:
挣同行50元

网友C:
Cpu   桥都搞过  就不搞EC  ?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这技术过硬,不过 马内 也不少吧

网友:
这个U  成本还好,这种机器报价1000的话,还是可以修的

网友:
   客户同意吗

网友:
现在出来新款点的 旧款都没价值了

网友:
游戏本只要换U,10个有8个不会换...成本高

网友:
大佬确实是专家,厉害

网友:
厉害。技术硬梆梆!!!

网友:
八代九代的游戏本坏U的维修机率很大,同意更换的又很少,风险高成本高,思路很清晰,重点能收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这样的直接换版了不废这些事情了万一不行亏了

那就失去了作为一个维修员的意义。

网友:
不论价钱,只说技术,真的很不错,论价格考虑太多。

网友:
不触发搞U干嘛啊 有时候同行也是醉了

网友D:
拆u时不会掉点吗?

网友:
CPU坏了,现在这东西坏的真的多

网友:
故障比较多阿,显卡也被干过了,如果再发现cpu还坏了最好就别修了

网友:
这样搞已经是大修了,客户居然还愿意修

网友:
技术一流修起来心不慌

网友:
U挂了直接换板

网友:
学习了。笔记本还没学

网友:
这样大的问题我一班交换。

网友:
体现出了维修人的工匠精神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坏的一片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报同行一千多、同行再报客户、还修吗?

其它地方我不知道,反正我这里是不会有人修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   桥都搞过  就不搞EC  ?

估计只是重做,ec明显要换新的

网友:
还是可以修的

网友:
咱们这都是1500起步。。。。

网友:
联想拯救者Y7000P按开机键没反应故障维修

收到一台开不了机的二修联想拯救者Y7000P,刷过BIOS故障依旧,再换EC后故障能修复吗?具体维修过程如下:

      【机器型号】联想拯救者Y7000P

      【故障现象】不触发

      【维修过程】同行送修一台联想拯救者Y7000P的单板,故障现象为不触发,同行说动过桥和网卡。

       接到主板后仔细观察之前的维修痕迹,发现CPU和显卡也重做过,就先去跟同行沟通,同行同意我们再继续修。

联想拯救者Y7000P不开机 图1

      先打一下主板上各大电感的阻值,没有量到明显短路的地方后再上电,用稳压电源开机发现待机电流0.0028,按下开机键不触发,测量EC工作条件正常,开机键电压正常,按下开机键开机键电压有变化,PWRBTN没反应,刷过BIOS故障依旧,那我们直接换EC。

联想电脑Y7000P不触发故障维修 图2

      买了个新的EC换上,电流可以上到1A多,查时序后发现CPU供电和平台复位都有了,时序也出完了,不过没有读内存和集显供电没出过,那我就只能换CPU了,跟同行报价后他同意维修。

联想拯救者Y7000P开不了机的故障维修 图3

      订了新的CPU重新植锡装回,确定没有短路后上电测试,发现电流可以跑到3-4A,游戏本电流大很正常,接键盘发现大小写可以切换,直接装机接外屏,联想logo亮起,成功进入系统。

Y7000P不触发 图4

Y7000P不触发 图5

      【维修结果】由于没有外配测试不了功能,跟同行沟通只负责开机后测试没问题发回,故障完美修复,维修到此结束。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会员390100鑫豆2025-5-25 14:07
 会员435611100鑫豆2025-5-15 17:28
 会员949303100鑫豆2025-5-11 16:22
 会员603448100鑫豆2025-5-10 12:06
 会员160304100鑫豆2025-5-2 17:39

网友:
修机行云流水,好羡慕,大师也应该检查了很多的信号吧,然后才判断的U有问题,就是发表的时候简化了的,对吧?感谢分享,很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u时不会掉点吗?

现在的胶不像以前的 ThinkPad

网友:
推荐一下芯片哪家买的

网友:
高手的手法就很简单:稳、准、狠。

网友:
换U的都不接呀

网友:
估计又是交换板 的商家  搞得事情 不然 有多少客户愿意接受这样的价格啊

网友:
你们 换的这个EC   全新EC可用吗  换过多个都不可用

网友:
学习了  这种EC我记得好像带程序的吧

网友:
修的价格 能买台二手机了吧

网友(2024-08-24):
价格合适直接换板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