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90经常死机,十代cpu

楼主(2023-03-27):
电脑经常死机,更换了很多次不同版本的系统。安装过不同版本的驱动,都没解决问题。现在通过阻止休眠的软件防止电脑死机。哪个大佬遇到过这种问题?电脑死机后要长按开机键才能开机。系统日志也没啥有价值的信息。

网友A:
搜一下LTS低温锡,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搜一下LTS低温锡,就知道了

好家伙,我以为Thinkpad不是低温锡。

网友:
设计通病,加固下硬盘 或者更换国行加厚D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