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硬盘不识别怎么办

楼主(2023-03-27):
希捷320g硬盘开机bios识别,但开机后打不开分区,运行缓慢,卡死,磁盘管理里要求格式化,重启后bios不识别硬盘,重新插拔线路开机才能识别,这是线路板问题,还是别的问题

网友:
硬盘问题,应该是坏了,你可以换一台主机测试这块硬盘

网友:
硬盘问题,应该是坏了

网友:
估计是有坏道了

网友:
硬盘坏了就换硬盘,如果要数据,就要接到设备上PC3000 MRT 目前你所描述的问题应该是有坏道了 至于是真坏道还是磁头就只有判断一下咯

网友(2023-04-27):
上面没有重要数据的话,就直接扔了吧,320g不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