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维修]
oppoa56充电故障

楼主(2023-03-27):
求助,oppoa56插充电器自动开机,开机后没有充电图标,看充电检测仪显示电压3v-4v,电流4A左右,哪位大神会
OPPO

网友:
电池是好的吗,重点排查充电ic

网友:
除了没有充电图标,看起来很正常。充一会儿看看电量电池电压是否起来。不起来,4A的短路电流,烧鸡。能起来,从电池检测脚查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