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25Q64FW-1.8V 1.8V的bios芯片 能用3.3V烧录器烧录吗?

楼主(2023-03-27):
请教各位大神 芯片型号:W25Q64FW-1.8V 1.8V的bios芯片 能用3.3V烧录器烧录吗?如果用3.3V烧录器烧录数据,烧录好后上机1.8V主板,此时bios工作数据是否正确?请各位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
不能,要一个转换座

网友:
可以的,不过尽量少刷,容易坏。

网友:
買個3.3v轉1.8v轉換座就可以燒

网友:
我试过刷了很多都刷不上

网友(2023-05-12):
好像不行,我刷过,怎么刷都是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