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4P电源,HK380-16fp,开机风扇动一下就保护求助

楼主(2023-03-27):
HK380-16fp,故障现象,绿线5V,SB5V正常,短接绿线风扇动一下,不转就保护。阅读了本站以前老师发的帖子,故障相同,说的是-12V蓝线上端的两个二极管损坏,拆下来后测量是正常的,主供电两个肖特基二极管也没有短路 ,蓝线对地阻值在500多,谢谢能不能给个思路。

网友:
支持一下  愿你早日解决问题

网友A:
建议从保护芯片入手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从保护芯片入手查查

目前暂时已经修复,通过倒加电压的方式-12V的1N4007可能性能不良,取下来测是好的,倒加电压后的输出端不正常,代换后目前工作稳定,谢谢你

网友:
专家解释一下,什么原因导致的-12V问题?

网友:
好帖子。收到以后维修保留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