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求助,大佬看看这屏什么情况

楼主(2023-03-27):
屏号 LC230W01

白色背景下,四周泛红
是屏的原因还是背光,打算换LED不知道能否解决
求大佬支招

网友:
这个最好是将就用了  不用折腾了

网友:
一般都是泛白的。这个泛红。。。不懂为啥

网友A:
灯管老化,导致灯管两头发红,故而屏幕会四角泛红。
建议直接采用led套件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管老化,导致灯管两头发红,故而屏幕会四角泛红。
建议直接采用led套件更换。

网上说LG的屏通病。怕换了也不好。套件已在路上,不知道能不能管用

网友:
换的时候当心点,别把屏搞坏了,修复后效果会不错的。

网友:
换了LED,故障依旧四周泛红没有变化!看来是液晶屏不行了应该就是通病。搞了1天懒得上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