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这样的

楼主(2023-03-27):
一块希捷笔记本机械硬盘,ST1000LM048,在笔记本里用了3年,有一天一下就找不到盘了,检测发现BIOS不认,换了其它盘OK

这个盘拿下来,换到台式机上,BIOS认盘很慢,且认不出来。

比较奇怪的是,用易驱线,就很容易认出来,读写都正常,除了速度比较慢点以外没有别的问题,换了两个型号的易驱线,也好用。

不会整硬盘,求助这种问题该从哪里下手

网友:
下载附件 看下此硬盘健康信息  05  C5如果有警告就是硬盘坏道。

网友A:
刚才忘了上传附件了   打开 点硬盘型号  选择要检测的硬盘,然后点健康状态

HD Tune Pro v5.60 CHS.ex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才忘了上传附件了   打开 点硬盘型号  选择要检测的硬盘,然后点健康状态

感谢指导!

看来确实有坏道,但坏道会导致BIOS不认盘么,这个还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指导!

看来确实有坏道,但坏道会导致BIOS不认盘么,这个还真不知道

你这个盘还有个另外错误 就是接口CRC,这个一般是电源接口或者数据接口有接触不牢情况,这个导致不认盘概率更大时好时坏,坏道会导致 LOGO处卡一会儿   拷数据  无响应 假死

网友:
主机数据线不行了

网友:
同型号,显示31m

网友:
这些天一直在用PE下的MHDD扫描,扫描结果另人意外

    开始扫的时候速很慢,每秒16M左右,但全盘扫完也没有坏道,只有一些黄色块,然后不停的扫,居然越扫越快,黄块也越来越少,到最后速度能达到33M左右,黄块也被扫的一个也没有了。易驱插电脑时识别USB硬盘的速度,拷文件的速度都有明显好转,但即使这样,BISO下还是不认盘,是不是比较奇怪呢

网友(2023-05-28):
这个有点意思,好玩

网友:
拷完数据,不要存重要文件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个是叠瓦的盘我的让我给玩坏了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