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破玩意启动卡开机画面没反应,谁

楼主(2023-03-27):
这破玩意启动卡开机画面没反应,谁弄过,研究半天双清方式不知道。客服没有

网友:
搜商家可有?

网友A:
先测测CPU的各路供电有没有,然后找找程序刷刷

网友:
我之前修过一个H3的,有一路供电不正常,是CPU短路了,换个CPU就好了

网友:
这个固件坏

网友(2023-05-09):
引用 网友A:
先测测CPU的各路供电有没有,然后找找程序刷刷

没有的。我的就是刷的,本来是卡屏,我刷完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