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基础]
请教下电路图中的sg开头的元件是什么???

楼主(2023-03-27):
比如sg1056   sg1057
我在点位图里面搜该元件。并没有这个元件。搜不到?这是为什么?
其他几路的英文表示什么意思。通哪里?我正在查
知道的前辈请一起告知下。谢谢

网友:
sg是啥意思。。是2只腿吧。s是source腿、g是gate腿。可能是冒失体,减小、增强、n频道p频道。。。
我猜的,多等等,也许大神会更正我。

网友A:
http://t.csdn.cn/t0rCV这篇文章看一下,写得不错,没有错误且比较全面,CMOS和PMOS的区别,原理和应用

网友:
mos管 是构成 逻辑门电路 的最基本单元      http://t.csdn.cn/EpmON

网友(点评):
谢谢。这个SD开头的MOSS管怎么会在点位图搜不到具体的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t.csdn.cn/t0rCV这篇文章看一下,写得不错,没有错误且比较全面,CMOS和PMOS的区别,原理和应用

谢谢。这个SD开头的MOSS管怎么会在点位图搜不到具体的元件??????????????

网友A:
楼主,这是什么型号的图纸,有无实物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什么型号的图纸,有无实物照片

安卓华为。荣耀的电池接口。很多这种。
我也是没事学习

网友:
这是什么的图纸,给个型号!或者拿个实物看看!

网友:
保险电阻吧
应该

网友:
这个是没有实物元件的

网友(2023-04-27):
看点路是电阻,不知道为啥标注为sg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预留的点位,实际是没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