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 pro 5能开机,不显示,外接显示器可以显示。

楼主(2023-03-27):
surface Pro5 换排线后还是屏幕不显示,但是外接显示器可以显示

网友:
开机还闪LOGO 。。闪logo后黑屏+VCC_EDP_BKLT_OUT。+3P3V_PANEL,数据通信都正常,是什么原因啊。会不会是bios的原因

网友:
屏幕换过没有?

网友:
换屏和换排线后还是一样

网友:
我之前好像有一块,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修好了吗  什么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