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cer宏碁4820tg无法开机

楼主(2023-03-27):
求助大家,4820开机不亮屏。

按电源键,电源键上的电源指示灯常亮,大小写指示灯亮半秒熄灭,风扇转半秒停止,屏幕不亮,之后就没有任何反应,或者过几秒自动重复闪一下灯转一下风扇。

上一次正常开机在半个月前。之前偶尔有开机但硬盘不启动的情况,此时只要按电源键关机,再按电源键启动,重复这个操作,有一定概率硬盘能够启动开机成功。

但是现在完全开不了。硬盘已经拆了。
问题最有可能出在哪?感觉是有电容坏了?万用表测主板cpu位置背面两颗钽电容两端,阻值都是五十多欧,电压1.1v多点,正常否?

4820独显版,独显很早就坏了,切独显卡机,外接显示器花屏,一直只用集显。没有改硬件屏蔽独显。

网友A:
4820? 这是什么型号  是不是很老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4820? 这是什么型号  是不是很老的机器

是的 十几年了 之前除了独显坏了其他正常

网友:
更新:根据论坛里的方法,屏蔽独显,问题解决。
独显供电电感pl7对地十一欧,估计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