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27):
V110-15ISK用的是ALC3240声卡,但是之前只接了一个喇叭,声音太小,我接了两个喇叭,还是只有一路输出, 电容我已经补了,请问下还有哪个信号没开启,附上这个芯片的
,谢谢
芯片

网友A:
断线了么
BGA杀手
喇叭线路是直通声卡芯片,一路没电压输出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线了么
喇叭线路是直通声卡芯片,一路没电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