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Zbook 15 G3 短路电流求助

楼主(2023-03-27):
LA-c381P  没有图纸,插电指示灯亮不能触发 我猜测的待机芯片是BQ24780s 看了别人的贴子说是充电芯片
图中我标识的红圈的地方有两个电阻。之前用热成像看到那儿发热,换了以后出了待机 0.026但是还是短路。重新吹掉电阻,再装上又恢复短路状态了

待机0.0023-0.0001反复跳动一会儿,然后没有待机,,3V   5V 跳动。全板测试电感无短路,没看到明显电容短路。没有图纸,BIOS也刷了,是三个BIOS

网友A:
你说是短路,那就把万用表打到蜂鸣档上,把主要原件都测一边,测到哪里响就是那里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是短路,那就把万用表打到蜂鸣档上,把主要原件都测一边,测到哪里响就是那里坏

全测试了。。我本来想打算上传视频的。可惜上传不了,能看一下电流

网友A:
指示灯亮,不触发。测3.3V 5V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示灯亮,不触发。测3.3V 5V有吗,

3   5V在跳动。待机电流0.0023-0.0000一直在跳变,芯片也换过了。所有地的值都打了。没有短路。电感。。小电容,没发现短路现象,插电口的灯是亮的,但是触发的灯是一闪一闪的。

网友A:
像是二级电压短路,你把BIOS芯片拆了,看3.3V 5V还跳不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是二级电压短路

想烧机,但是不知道该烧哪里,,就是3V 5V目前我都不是太啃定。。是那里。。因为BQ24780S 又像待机芯片又像充电芯片。。没有图纸。很难搞因为是I7 6代CPU。。HP zbook 15  G 3

网友A:
BQ24780S 是充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BQ24780S 是充电的

我在手机上可以发视频了,我重新发了一个帖子你看下

网友:
找个好的电池接上试,再插电,

网友B:
这款机器特别挑,电源头要用原装的,要上电池,要不会不过保护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机器特别挑,电源头要用原装的,要上电池,要不会不过保护隔离

我把三个bios拆掉了,还是有短路,看来真的是要买个电池试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Q24780S 是充电的

三个bios都拆掉了,还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机器特别挑,电源头要用原装的,要上电池,要不会不过保护隔离

插上原装电源,短接一下隔离mos管,可以过保护隔离的,不过此方法谨慎操作

网友:
我重新买了一块电池,回来试试了

网友:
多半是PCH的问题,问题出在S5状态

网友:
遇到过同样问题。没搞定。烧鸡也没烧出来、

网友(2023-06-23):
请问最后是不是因为过电池坏了引起的 单适配器隔离过不去?

网友:
没有图纸,又是微短,老师傅看到都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