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科脑X99HD3的原版bios

楼主(2023-03-28):
X99HD3原版bios,版号v1.21

网友(2023-05-20):
感谢分享不知道D4能不能用,改设置黑屏不开机了

网友(2023-08-25):
x99hd3 v1.1 刷上  测试可用

网友(2023-11-06):
正需要,下载试试,谢谢了

网友:
感谢感谢,把自己板子折腾坏了

网友(2024-05-23):
但是对方是否适当放松

网友(2024-09-17):
实测,x99HD3 v1.21刷上正常使用。 X99HD3 V1.22刷上则能触发但不显示,键盘的灯亮,键盘数字锁和大小写是可以切换,1.21和1.22我用的是同一块显卡。

网友:
改鸡血可以用。。
这主板BIOS芯片容易坏。

网友(2024-12-05):
下载试试看、多谢

网友:
感谢感谢,正好在找。

网友(2025-01-15):
好用666,可以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