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HP zbook 15 g3 待机电流短路

楼主(2023-03-28):
LA-c381P  没有图纸,插电指示灯亮不能触发 我猜测的待机芯片是BQ24780s 看了别人的贴子说是充电芯片
图中我标识的红圈的地方有两个电阻。之前用热成像看到那儿发热,换了以后出了待机 0.026但是还是短路。重新吹掉电阻,再装上又恢复短路状态了

待机0.0023-0.0001反复跳动一会儿,然后没有待机,,3V   5V 跳动。全板测试电感无短路,没看到明显电容短路。没有图纸,BIOS也刷了,是三个BIOS

待机芯片不知道在哪个地方,有知道的能给我指出来吗

网友:
刷单个文件的bios试试

网友A:
充电芯片 一般都挨着电池接口不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芯片 一般都挨着电池接口不远

这是声卡芯片啊。。型号就:realtek5258s

网友:
pu32 你不要抖

网友:
可以,可以,学习啦。感谢

网友:
jbios应该是主ue3应该是副。

网友:
这种短路的,最不好搞!掉头发的活呀!

网友:
没有图纸还真不好修啊。

网友:
现在都用上热成像了,牛呀!!

网友:
统一回复,六楼提供的是有效的,不装电池的情况下是不过隔离保护的,而且电池没电也会不过隔离保护,

网友B(2023-05-01):
这主板能用直流电源吗,我怎么都用不了呀,接上直流电源都触发不了,接dell主板也是不能正常触发,dell主板是G3 la-f611P主板,不知道是我的维修电源不行还是电源线,还是电源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主板能用直流电源吗,我怎么都用不了呀,接上直流电源都触发不了,接dell主板也是不能正常触发,dell主板 ...

这个板子 必须要上原装的电池,而且电池必须有电才可以,单独上直流,会不开机,3 5v 会跳动。像是短路一样

网友(2024-10-22):
不上电池 是不过隔离的 这破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