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兵疑问

楼主(2023-03-28):
主板烧机,正极接的是5V供电电感,发现CPU轻微发热,这是CPU坏吗?

网友:
用热成像看看CPU温度

网友A:
主要是看烧鸡电流是多少,微热估计是U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看烧鸡电流是多少,微热估计是U挂了。

烧鸡显示电流0.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