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自己上手换电源IC,电压稳定器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23-03-28):
新手准备自己上手换电源IC,电压稳定器需要注意什么?有电洛铁,风枪。比如风枪温度370℃,风速60.这些合理吗?会不会吹还旁边的芯片,求前辈们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A:
370℃估计吹不动,4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370℃估计吹不动,400

400我怕把旁边的大家伙吹坏了

网友B:
连换芯片都费劲的话,这个你搞不了,拆下来焊盘会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换芯片都费劲的话,这个你搞不了,拆下来焊盘会有断线

是不是还要加助焊剂,还要补锡呢。大佬

网友C:
这个明显焊盘烧糊了,估计不太好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明显焊盘烧糊了,估计不太好弄

就是烧糊了  看爱奇艺都能烧。以后指定不会买神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就是烧糊了  看爱奇艺都能烧。以后指定不会买神舟了

用了七八年的电脑坏了,还要吐槽,非得让它送你走才能达到你的心里标准啊

网友E:
焊膏多加点 下来简单再装上去 费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了七八年的电脑坏了,还要吐槽,非得让它送你走才能达到你的心里标准啊

修了这是第5次了,返厂2次。外面店里面修3次

网友:
引用 网友E:
焊膏多加点 下来简单再装上去 费劲了

上去手不抖应该不难。就是下来掌握不到温度,怕把板子和旁边的芯片吹废了。

网友:
准备400度  风速60试一试。

网友:
干就完了,顺便告诉你,二修机找人修价格更贵哟。 你这个换了芯片也不会好的,不是唬你

网友F:
这个估计是新手 刚入行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估计是新手 刚入行的那种

  第一次操作。以前都是看人家操作。。还没有正式上机台。

网友:
上助焊剂如果被吹散分开了芯片就重新上然后降低风速自己把握,用最小的风嘴,然后用镊子碰,能动就取下来

网友G:
然后上芯片的话,像原来一样放上去差不多就行,热风枪吹,微微动了一下后用镊子轻轻的碰一下,感觉没有焊好的话就用烙铁拖焊一边不要时间不要太久温度尽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G:
然后上芯片的话,像原来一样放上去差不多就行,热风枪吹,微微动了一下后用镊子轻轻的碰一下,感觉没有焊好的话就用烙铁拖焊一边不要时间不要太久温度尽量低

谢谢,400 度 70 风果然很快就拆下来了。之前一直 370 不敢把温度调高。半天没下来

网友H:
这个又是在看直播看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又是在看直播看多了吧

你咋知道的?

网友:
芯片吹下来了,感觉新的芯片装不上去。手抖的很。没有视频教程里面说的那么简单啊

网友I:
随便搞,搞不好再拿去修

网友J:
换个着芯片你换要买几百块的工具就换一次 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换个着芯片你换要买几百块的工具就换一次 厉害啊

没有那么多啊,就花了130块钱。一个热风机和老铁二合一。阻焊剂,一卷锡。

网友:
引用 网友I:
随便搞,搞不好再拿去修

搞废了,那去修那么丢人啊:@

网友K:
第一次搞的话,可以找一些密度低的板子拆换练习,等熟练了,再来换它,不过入门往往是最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第一次搞的话,可以找一些密度低的板子拆换练习,等熟练了,再来换它,不过入门往往是最难的

完了,给干废了

网友:
吹废啦,引脚搞没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K:
第一次搞的话,可以找一些密度低的板子拆换练习,等熟练了,再来换它,不过入门往往是最难的

这芯片烧了还真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换芯片都费劲的话,这个你搞不了,拆下来焊盘会有断线

还真的猜对了,真有断线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D:
这芯片烧了还真不好修

慢慢来,第一个上手术台的人,是有巨大贡献意义的,哈哈哈

网友L:
861dw 我用温度300啊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861dw 我用温度300啊吹的

我 8898 温度 370 都吹不下来。400 风数 80 吹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慢慢来,第一个上手术台的人,是有巨大贡献意义的,哈哈哈

搞不了了。主板有断线。得补。不会补:kuqi:

网友H:
一看就知道想学用风枪干CPU那种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一看就知道想学用风枪干CPU那种

干CPU没那个本事。拆cpu要超声焊接机啊。上bag

网友M:
新手讲再多你也达不到,拿废板炼不然一上就废,哈哈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干CPU没那个本事。拆cpu要超声焊接机啊。上bag

视频没白看 请问你换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视频没白看 请问你换好了吗

没敢换啊 老哥,主板皮烧了一块。芯片到了,我已经放了好几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新手讲再多你也达不到,拿废板炼不然一上就废,哈哈

有道理 我去淘一个废板联系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K:
慢慢来,第一个上手术台的人,是有巨大贡献意义的,哈哈哈

感觉没法上手啊 手里就只有风枪 电烙铁。这玩意没发补啊  引脚间距太小了,容易锡搞一起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没法上手啊 手里就只有风枪 电烙铁。这玩意没发补啊  引脚间距太小了,容易锡搞一起短路

如果你愿意花十年的青春来做这件事,那你一定会成功,如果是十多年前的我,这个事情我一样做不到。但是十多年后的今年,比这再密10倍的线路,也能补好,就看你有没有这个决心了,加油

网友:
还不如直接换一块板,也不贵,有这些设备都可以换一个板了

网友:
视屏在哪有看

网友:
经验之谈,上下热风枪吹才能拆下来,底下的230度左右,上面的370左右,我经常这样拆换,非常好用,做好风管南桥都能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