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缘没做好导致的联想平板二合一时开时不

楼主(2023-03-28):
一台二合一联想平板笔记本板(板号15218-5),故障描述时开时不开,此机为C口供电方式,同行拿来时以为是电池问题,换了新电池还存在这问题,而且我在测试时发现只要装了电池,插可显电流充电器在系统中运行一段时间后就会突然断电,为使故障稳定,多次断开电池用电源尝试,发现不能开机的时候,电流定在0.052,测3.3V电感只有1.6伏左右,但断电测电感阻值又正常没有问题,这中间还附带出现了其他故障,C口不升压了,还好此板有图有点位 一通测量后发现图中芯片输出不正常file:///C:/Users/txh27/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jpg不升压了也不能修了,先订了此芯片换掉后正常升压,恢复接手时状态,以为是3 5伏待机芯片TPS51258B问题,换了一个51257B后再次测试,还会出现此故障,在测试的过程中在未接电池的时候开机状态下按了下电池跟前的一个小屏蔽罩,竟直接出现了此故障,拆掉屏幕罩没有发现待机3.3V只输出1.6V的原因,随把视线放到了屏幕的背光这一块,整一块铁板作为支撑,再看主板背面,除了CPU背面有小小的一块铝箔纸,竟然整板没有像以前的黑色绝缘隔离,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直接把屏幕背部和主板接触的问题整 贴了一层高温胶带,装机测试两三天后,故障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