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深海幽灵Z2 AIR-S 内屏不显,外接正常,已修复!

楼主(2023-03-28):
版号GK5MP5X V1.1
问题是,内屏不显,也没有暗字!
测量屏幕供电  19V 开机瞬间有一下! 之后就没了   屏幕供电,是由q42,P沟道管子,输出  测量,S级   19伏V  控制端G级  开机瞬间低一下  就变成19V D级无输出!再往前跟,Q182,双N沟道管子 2脚开启PCH_LCDVDD_EN 测量  开机瞬间3.3V  然后就没了 ,我把Q182去掉后测量 3.3的开启一直有!   怀疑这个双N沟道的管子,坏掉  从料本上拆了一个 换上之后 屏幕供电19V 正常了!
之前,以为是屏幕的问题,连屏幕都拆下来了,换了之后也一样!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好贴,有分析过程

网友(2023-05-10):
好贴,可以借鉴一下。我手上接了一台机械革命Z3 Air  板号:版号GK5MP5X V1.0,故障一样,先换了Q182试试,也许是通病呢

网友(2023-07-21):
我也遇到了,内屏不亮也没信号,这个Q182是用来开启Q42的,把Q42连在一起直连19v故障依旧,BIOS也刷过了,几个保险也连过,还是不行

网友:
我的机器也是一样的问题,看了网站上好多这种情况的,是通病

网友:
机子摸得少,这种设计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我手上还有一个这机器,故障现象一样,经检查发现是屏的问题,换个屏好了,这主板我开始也是q182,保险都查了一遍,开始给客户报的维修,结果是屏,需要二次报价了,哎

网友(2023-08-28):
今天遇到一个 ,也是开机不亮屏,BIOS放电好了 。压力测试,多次开机重启都没问题。

网友A(2025-05-13):
我这个CPU供电烧湖了,,,有高手能好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CPU供电烧湖了,,,有高手能好不

烧成什么样子  有图片吗 如果是个窟窿就没必要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