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707 风扇转可以升压黑屏不开机

楼主(2023-03-28):
A1707 风扇转,可以升压黑屏不开机点不亮,触控有反馈,键盘大小写灯不亮,type-c 电表电压从5V升到20.2V,电流从0.45~0.4~0.45~0.8~1.32再1.54安,摸CPU散热是有温度的,稍微检查一下应该没有短路。板号是820-00928-A的,论坛下来的都不是,点到鑫智造里的板号也是稍有区别,新手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A:
感觉显示这块的问题

网友:
不是暗屏,开机无声音,只是升压和电流,外设只有风扇和触控有反应,如果只是暗屏键盘大小写灯总得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显示这块的问题

显示问题吗?键盘大小写灯都点不亮,应该就没有进去吧

网友: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这个不难,加QQ 一看你写的就知道,维修苹果笔记本17年后思路错了,要走很弯路。加QQ 1146133845。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维修起来不费劲

网友:
硬盘供电,和刷个系统看看呢

网友:
能升压电流能跑的,断开电池在看电流才看的准

网友:
这个机器灯条容易出问题

网友(2023-05-11):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你的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个电流开机了  排查一下屏幕灯线

网友:
外接试下呀 不费劲

网友(2024-03-08):
解决了不。。。。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