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苹果A2442笔记本进水不充电维修

楼主(2023-03-28):
苹果A2442笔记本进水不充电维修

苹果笔记本A2442进水后充不进点,难道是电池坏了?维修师傅一波三折找到故障点,具体维修过程如下:

      机器型号:苹果A2442 M1 Pro

      故障现象:笔记本进水不充电

      维修过程:这台苹果电脑进了一点水,就不能充电了,官方检测后需要更换主板(价格太吓人),在其它店维修过,最后发来让我们处理。

      电脑还能开机,那么问题肯定出在充电电路上。拆机,取出主板,进水部位已做过清理,没有明显腐蚀的元件。首先怀疑会不会是电池坏了导致不充电。

      找个好主板,把电池直接装到这个机器外壳里,插上电源,可以出白苹果跑进度条,但马上就关机重启。

      难道电池真的坏了?拆掉电池的数据排线,再通电可以顺利进入桌面,主板确定是好的,那就是电池的问题了。

      拿出设备,直接给电池充电,30分钟左右电池电量从0%上升到10%左右,“饿死”的电池就复活了。简单装机直接进入系统,没有重启。

      查看系统属性电池厂家信息为空,电源连接状态显示没有连接。这就奇怪了,明明是插上电源开机的,电池也刚刚修好的,说明主板上还有问题。

      老老实实修主板,仔细查看进水部位,大部分元件都是空位,只有一个取样电阻和复合MOS管,主板可以亮机,说明复合MOS管已经正常工作了,最有可能的只有这个取样电阻了。

      拆下,发现一个取样脚已经腐蚀掉了。

      查看鑫智造图纸得知,取样电阻出了问题,充电芯片就会收到一个数值,偏大的电压差,错误的认为整机电流过大,也会导致不充电。取样电阻腐蚀导致不充电,也是苹果电脑的一个通病。

      找个同规格的精密取样电阻换上,再装机测试,查看系统信息,电池厂家都有了比上次有进步,充电次数还是6次,电源连接状态依旧是未连接。

      外接电源设备器才开机的,系统报告居然没有连接电源,电源也显示的电压电流数字,这块主板遇到了奇葩问题。

      继续排查精密电阻边上还有一个测试点,表面看起来没有氧化,用刮刀轻轻刮一下,下面早就腐蚀了,这个测试点肯定有问题。

       找个好主板测试,确定这个测试点是一个数据总线。挖深一点还是腐蚀,挖了1毫米挖到一个明亮的板层。万用表打阻值无穷大,确定断线了。主板可以亮机,再把洞扩大风险太大,从其他地方想办法。

       这是一组总线的数据信号DATA,主板有10多组总线,目前不正常的只有充电功能。拆掉充电芯片,清理干净,二极管档测量数据DATA 无穷大,时钟CLOCK  0.478,这两个是一对信号,它们的阻值应该是差不多的,可以确定是数据断线了。

       鑫智造中打开图纸和点位图,分析得知,这路总线连接M1 Pro的CPU充电芯片,“飞线架桥”,把充电芯片的数据点连接到CPU附近的数据总线上就OK了。

       这是板层内部断线造成检测不到电源适配器。

    维修结果: 整机装配,插上电源自动开机,白苹果出现了,整机电流2A、3A,最大4.5A,电流充电肯定正常了,进入系统属性,电池的厂家都有了,功率序列号所有的详细信息都能显示了。

      一点进水竟能引起这么多故障,至此,这台苹果A2442笔记本进水不充电故障排除,维修到此结束。

本案例由合肥怡飞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A:
主板有毒吗?还戴着防毒面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板有毒吗?还戴着防毒面具

怡飞是合肥的,楼主ID显示深圳,估计是从别的地方搬砖过来的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可调电源,精度这么高还有上位机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怡飞是合肥的,楼主ID显示深圳,估计是从别的地方搬砖过来的

从抖音搬来的吧,只不过原版是视频,敢放上照片,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怡飞是合肥的,楼主ID显示深圳,估计是从别的地方搬砖过来的

由合肥怡飞提供的案例。在此同时欢迎各位技术大咖投稿,投稿成功客服人员支持相应的稿费,同时在发布的时候会注明提供者及论坛IID。

网友:
能修好苹果的都是大神   学习了

网友:
怡飞修苹果,大神出手,故障遁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有毒吗?还戴着防毒面具

口罩,哪里看是防毒面具,广大维修人员还是要保护好身体的

网友:
技术不错!学习了!顺便问一下,激活电池用的什么设备?麻烦告诉一下。

网友(2025-12-25):
都是前辈都是行家,我是晚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