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BGA焊台冒烟了

楼主(2023-03-28):
今天借了同行的一台焊台来耍一下,之前维修都没有用过BGA焊台,我这台焊台是雷科的,功耗3200W,谁知道刚开始使用时一切正常,当我开始准备拆南桥时,温度升到120度左右,突然看到插线板冒烟了,吓得我一大跳,赶紧断电,感觉应该是拖线板的功耗不够,不知道一般大家使用BGA焊台的话是直接插到家用的插头上面吗?还是接着插线板的,我所在的是江西南昌,然后租的房子稍微老旧一些,我不清楚我店面的插头能不能带得动焊台,大家给帮忙出出主意,有使用过焊台的朋友能不能说一下。

网友:
接触不良、电线太细(电阻太大[电压175vac到250vac乱跳])。
你这可能只是接触不好,用橡皮擦一下触点吧。

网友:
哪个接触点?我是个新手,能不能详细说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3200W+ 至少要2.5平的线,最好串一个16A的空开,并且最好这个插板专门为这台BGA供电。
至于你有没有接插线板并不重要,如果面板插座插线板接触良良好,接插线板也无妨,理论3200W要16A的插座和16A的插头,实际只要接触良好插紧了的,10A的插座和插头足够带的动。
即便是墙壁的86面板插座,接触不好,里面的线不够粗,一样要烧线。
这种大功率的装置,老房子的话,一般都要单独从电表接一组2.5平的线专用,并且串联一个16A-32A的空开保护。
必须必须必须接地线。

网友:
有的插排质量差,导线也细,,,不过3000W的功率也要换好点的导线

网友:
要16A排插的它那个大三插你是不是用普通的硬插的,减少发热砖也是个办法

网友:
谢谢分线,受教了

网友:
像我是租其他人的房子的,然后这房子也有些老了,90年代做的吧,我现在也不太敢确定这房子里面的线能不能承受得住,以前修其他东西时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一般修东西用得比较多是风枪和烙铁,功率不高,所以房子的线能带得动,现在这个BGA就不敢确定能不能带得动,万一把房东家里面的电线烧了,那就会引起纠纷!!!到时就该

网友:
老房子的线真不好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