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必须两次启动才能进入系统

楼主(2023-03-28):
有一台办公用电脑必须两次启动才能进入系统,主板是V星代工的联想L A690,系统是WIN7 64位,ghost版本。症状是第一次开机后再由windows图标的时候就会重启,然后第二次启动才能进入系统,用替换法检查了内存,显卡,所装的系统都没有问题,鼠标键盘也没有问题。现在把问题锁定在主板了,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后来试了PE系统,是完全可以直接进PE的,没有需要二次才能进入的情况。系统进行了烤鸡,CPU温度,主板温度都在正常范围内,也没有发现死机重启的情况。

重启以后有时候会进入选择界面,可以选择最后一次的正确配置,但是选择了这个以后就再也进不去系统了,只能重装,重装后是可以正常进入系统的。BIOS已经刷了最新的73版本,还是不行。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bios已经刷了最新。

网友A:
PE能进,正常不能进,要自动重启,大概率是某个硬件有轻微故障导致加载驱动的时候出问题了,建议正常进系统以后,逐一禁用设备,禁用到哪个设备不重启了就找到问题了。
比如先禁用网卡,再声卡,再USB以此类推。

网友:
引用 网友A:
PE能进,正常不能进,要自动重启,大概率是某个硬件有轻微故障导致加载驱动的时候出问题了,建议正常进系统 ...

这个主板它不是一般使用过程中要重启,是第一次启动必然重启,第二次启动才能进入系统,进入系统以后就再也不会重启。进入系统以后,就不会出任何问题了, 声卡,网卡也都没有问题。

网友:
有人能讨论一下吗?

网友:
坐等大湿。

网友:
难道是现在版本的ghost系统的问题?

网友:
坐等大师来解惑

网友B:
用win7安装盘安装不要用ghost。装后很多驱动没有。在看进系统会不会两次。大概率是驱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win7安装盘安装不要用ghost。装后很多驱动没有。在看进系统会不会两次。大概率是驱动问题

你说的很对,我找了个原版的iso,用了原版的WIN7系统就没有这种症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