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s1 版号5000-0008-0702这个炸掉了。求印花

楼主(2023-03-28):
机械革命s1 版号5000-0008-0702这个炸掉了。求兄弟们谁有料板看一下印花或者代换的,现在搜不到买不了
cpu

网友A:
比较冷门的型号~~
KFM6277
淘宝买不到,最后不装也能用,但是进系统电池提示100不掉电,是检测电池电量的,论坛里有其他帖子有说明。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冷门的型号~~
淘宝买不到,最后不装也能用,但是进系统电池提示100不掉电,是检测电池电量的,论坛里有其他帖子有说明。

网友:
有没有图纸?这个一般是信号开启,有些可以直接连接的

网友(2023-05-11):
u33小芯片是 2250,不拍照了替你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