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打印机G1800锁主板 BIOS 直接刷

楼主(2023-03-28):
佳能打印机G1800锁主板 BIOS 直接刷就行,前提是有BIOS烧录工具,我用的是GZU V2一次刷成功。
G1800免芯片

网友:
乱清零了就会有这种情况,应该是流出的软件搞的鬼。

网友:
能不能用,有没有下过的朋友

网友:
我自已已经试过了

网友(2023-06-27):
我就是被网上的清零软件锁了主板

网友(2023-08-25):
可用么,有刷过的提示下哈!!!

网友(2023-09-25):
这两个都需要刷吗

网友:
那个小一点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2024-08-11):
这个需要拆下来刷么 可以只刷大芯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