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不亮机的疑难杂症维修

楼主(2023-03-28):
华硕b450m主板不亮机,开始检查到是cpu电压只有预供电0.8v不出真正供电,测量发现cpu没有收到pg,发现io12v检测引脚没电压,换电阻后正常,以为要秒杀了,

结果开机cpu供电是出来了,但是还是不亮机,检测各电压都正常,时钟复位都有了就是不亮机,那么刷bios,刷完还是一样,然后测量发现bios的5脚有1.3v电压,这个脚不应该是0v的吗?

然后测量6脚是0.6几,感觉bios这里不正常啊

然后发现开机之前就把表笔捅住5脚就不会跑码,显卡风扇不转,5脚电压为0

6脚电压为1.5

正常开机自检到显卡风扇转起来后5脚电压就一直是1.3了,这肯定不正常,

请大佬指点一下这问题出在哪里,该从哪里入手

网友:
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
好几个麻烦的板子,要吐了

网友:
最新发现,发现cpu的核显供电没有,只有预供电0.78v,于是检查svid,发现芯片的的svc和svd脚只经过一个0欧电阻进cpu,svt是空置的,求维修思路

网友:
0欧电阻阻值正常

网友A:
看看有没有断线,我修过一例有复位不跑码是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有没有断线,我修过一例有复位不跑码是断线了

也得找出是哪个电压或者信号没有才能跑线

网友B:
插个喇叭,喇叭是怎么叫的?有时候上了检测卡会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个喇叭,喇叭是怎么叫的?有时候上了检测卡会干扰

已经成功点亮了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下bios波形

网友:
请问怎么解决的?

网友:
点亮了,哪里出了问题,学习下

网友:
已经点亮了,vdd-rct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也得找出是哪个电压或者信号没有才能跑线

网友:
刚好这板子,故障也差不多,多谢高手分享经验,我先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