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主机 主板型号942012-001 主板17514-1 版号 有个位置芯片烧糊了

楼主(2023-03-28):
惠普主机 主板型号942012-001 主板17514-1 版号  有个位置芯片烧糊了   由于主板没有图纸  谁手里有这个型号主板 帮忙看看被

网友:
这个就是个mos管

网友:
烧成这样要补吧。

网友:
保护管子  测下后级短路没  没换一个MOS管就可以了

网友:
大家说的很对,先测是否短路,不短路换一个mos就好。

网友:
评论出人才,受教了

网友A:
这种的话mos管已经拆不下来了,硬拔连下面的焊盘也会一起带下来。我这有个小米就这样让我把焊盘干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的话mos管已经拆不下来了,硬拔连下面的焊盘也会一起带下来。我这有个小米就这样让我把焊盘干废了。

还好,干就完了,别把旁边塑料吹坏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好,干就完了,别把旁边塑料吹坏就行了

吹不下来,焊盘和mos管已经熔到一起了

网友:
热风枪吹不下来用烙铁

网友:
这个管子就是个隔离,保护管可以直接一脱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