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这个是屏幕问题吗?蓝屏

楼主(2023-03-28):
通电 不插屏供电量有10V, 插屏供电拔了屏线都是一直蓝屏,请问这个是板问题还是屏问题啊

网友A:
排除法,代换几个好的屏幕试试如果一直就是蓝屏,那故障就是在板子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除法,代换几个好的屏幕试试如果一直就是蓝屏,那故障就是在板子上了。

没有多余的电视机屏幕啊

网友B:
屏的问题,屏板少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的问题,屏板少电压

有修的价值吗?

网友B:
量下12V电压到屏板上没 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下12V电压到屏板上没 有

10V啊,空载电压10,算正常吗

网友:
没得代换确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