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is界面 光标无法移动

楼主(2023-03-28):
各位大神,进入这个界面后光标无法移动,请问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有什么方法解决。

网友A:
用键盘移动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键盘移动就可以

用的ps2圆口键盘进到这个界面,然后光标就在那里不动了,键盘方向键没有反应

网友:
这问题真的释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