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全是疑难杂症板子,吐了

楼主(2023-03-28):
开机cpu供电掉电,这是啥情况,麻烦各位帮忙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
其他供电都正常,不跑码就不掉电

网友:
bios耍流氓?

网友:
不知道啊,不装内存不跑码就不掉电

网友A:
我遇到过rt3606的芯片开机到快跑码了.cpu电压瞬间就没有了.后来换了个芯片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rt3606的芯片开机到快跑码了.cpu电压瞬间就没有了.后来换了个芯片好的

这个也是cpu掉电,谢谢回复,有空换个cpu供电芯片看看

网友:
已经修复点亮,还是供电芯片问题,先换了一个主控芯片开机还是跑码到这里断电,然后再开机cpu供电没了,说明刚刚换上去的芯片挂了,那么就是协控芯片坏导致主控芯片烧了,换回原来的主控芯片换掉协控芯片成功点亮

网友:
用示波器查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应该是虚焊,我昨天也遇到了华硕a320,正常使用三个小时后就自动重启反复掉电。加焊了一下就好了,不过刚才玩游戏又自动重启了一次

网友:
可以成为高手

网友:
cpu供电直接干几个主芯片,不触发直接干io

网友:
散热也不搞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