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烟机改远程启停

楼主(2023-03-28):
各位老师,谁知道吸油烟机怎么改远程控制启停

网友A:
加一个电能宝控制电源通断,不过得有WIFI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电能宝控制电源通断,不过得有WIFI

电源通断可以用wifi智能插座就搞定,我想远程控制油烟机的启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通断可以用wifi智能插座就搞定,我想远程控制油烟机的启停

把油烟机设置成通电就启动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