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77M-D3H V1.0 BIOS-F13,已添加NVME启动

楼主(2023-03-28):
由于空间不足!故删除BIOS里的Q-FLASH模块。可以在系统里用@BIOS直接升级

网友:
正常否,下载乃实时再说

网友(2023-05-26):
我的主板硬件与你的基本一样,也是集成的显卡,M.2的转接卡想插在pcieX16显卡位置应该选购那种转接卡?谢谢

网友(2023-07-07):
那种都一样,能插稳就行

网友(2024-04-24):
这个不错,加了NV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