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接修坛友寄来的一台不识别网卡的surface Pro5

楼主(2023-03-28):
接修坛友寄来的一台surface Pro5的,故障现象是不识别WiFi。刚接到机器的时候我看了一眼系统,驱动都没打以为要捡漏呢

自己重新安装了系统之后,发现无线网是被强制飞行模式了:

设备管理器也没有找到无线网卡:

这是机器的配置,用的和book2 CPU型号一样:

WiFi芯片在这个盖子下面:

这个WiFi芯片比较容易坏,还是黑胶灌胶的:

拆成这个样子,手法还马马虎虎吧各位

掉了个空点

把新的芯片吹回去,这个芯片目前真的是贵,还脆:

更换完WiFi芯片之后,外接显示器看了下,已经能识别到无线网卡了:

把原来的硅脂全部擦干净,重新上新的导热硅脂,又能多用几年了:

把所有原来的残胶全部清理干净,四个边全部重新贴胶,这样屏幕会更加平整和牢固:

装机测试所有功能:

贴屏,把屏幕擦干净,够解压:

测机收工:

哈哈,surface维修已经非常熟练了,修这些问题都没啥难度了。只能让大家鉴赏一下我这活干的有没有毛病,没毛病抠1,有毛病抠脚:lol

网友A:
细节处理还是认真仔细和负责。

网友B:
掉了个空点 我理解的是这个脚是空的吗, 有没有都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了个空点 我理解的是这个脚是空的吗, 有没有都可以吧

是呀,就是空点,很容易掉,掉了都可以不管

网友C:
以后网卡都不会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后网卡都不会修了

哈哈,不至于,大部分机器网卡直接插拔的,这个类似于手机芯片那种了

网友D:
技术666,赶紧扣1, 就是拆屏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术666,赶紧扣1, 就是拆屏费劲

哈哈,拆几百台以后,就很简单了

网友:
技术太好,非常赞!

网友E:
这个屏幕不好拆吧,有的时候容易干洗岁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屏幕不好拆吧,有的时候容易干洗岁

不慌,拆坏了我包赔

网友:
细节处理还是认真仔细和负责

网友:
感谢大师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细节处理还是认真仔细和负责。

哈哈,之前修的机型比较杂,好多细节注意不到,现在专修surface 一点蛛丝马迹都逃不掉

网友F:
拆屏幕有风险,这收多少钱?

网友G:
碰到过一个,换wifi风险大,最后配了个USB无线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F:
拆屏幕有风险,这收多少钱?

没收多少,现在surface 也不好搞,拆屏风险。维修费还和其他机器都差不多了,头疼的狠,太卷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碰到过一个,换wifi风险大,最后配了个USB无线网卡

这机器就一个USB口,这客户也能接受???

网友:
楼主也是个高手,路过学习了

网友:
维修起来不费劲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这机器就一个USB口,这客户也能接受???

没办法,外加USB扩展器,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办法,外加USB扩展器,

哈哈,我们离得近,你卖网卡也不挣钱,下次有这种问题找我,我换包风险,双赢

网友I:
基本操作有啥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I:
基本操作有啥难度

嗯?何出此言。本来就是基本操作呀,没人说有难度呀